竖直布置的空心轴和实心轴如何连接紧固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佬好,小弟第一次单独设计非标设备,遇到一个难题。具体如下:
减速器厂家提供的是空心轴的输出端,我的使用条件是输出端竖直布置,下面连接一个同步带轮,上面需要连接一个增量式的旋转编码器。
我的设想是这样的,做一根实心轴和空心轴连接(键连接),但是实心轴的轴肩处端面和空心轴处应该如何考虑?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再百度时看到有人说用压簧,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表述,能画个简图吗?实际你要水平输出轴转化成竖直的输出用一对伞齿不久解决了的吗,水平轴转一个,竖直轴装一个,有什么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的表述,能画个简图吗?实际你要水平输出轴转化成竖直的输出用一对伞齿不久解决了的吗,水平轴转一 ...

我的设计方案是同步带轮需要水平运动,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空轴竖直布置,用实心轴将电机和带轮连接,实心轴和空心轴端面接触的位置要怎么设计更好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B:
你大爷  下载还要扣除10威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方案是同步带轮需要水平运动,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空轴竖直布置,用实心轴将电机和带轮连接,实心 ...

楼主截图发个上来吧,大家的威望都挺紧张滴~

楼主:
第一次发,不了解情况,抱歉

网友:
轴向要做成可调节的,这样才好控制同步带轮的高度。

网友:
传动轴端面与空心轴进行端面定位,然后传动轴与空心轴用过盈配合,用冷装方式。不过这样以后拆起来费劲。

网友C:
轴肩可以定位,不过下面还得需要卡簧和空心轴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爷  下载还要扣除10威望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肩可以定位,不过下面还得需要卡簧和空心轴卡住

谢谢提醒

网友:
直接卡簧卡死算了,-10威望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轴是不能动的,所有你可以分析一下轴向力情况,如果有很大的窜动可能性需要轴肩挡板等固定,否则时间长轴会磨损,如果有振动的状况,根据编码器考虑是否加缓冲,轴向力不大也可以用挡圈,要考虑重力
压簧应该是考虑轴向余量,一端固定定位,一端弹簧力浮动,可以抵挡一定轴向力
你可以官网下载个skf轴承手册或其他轴类设计的资料,看下,原理都类似
以上是个人的理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轴是不能动的,所有你可以分析一下轴向力情况,如果有很大的窜动可能性需要轴肩挡板等固定,否 ...

谢谢指点我这就去找下相关资料

网友E:
找到相关适用转接的轴承座,才能实现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相关适用转接的轴承座,才能实现中转。

老铁,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F:
一般不建议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建议这样玩。

老铁,怎么玩,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