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草图中直线连圆弧方法?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神, 麻烦教小弟如何在 Inventor 草图界面下,选择绘制直线后需要接 相切圆弧 时 如何快速地操作方法?
时按那个快捷键吗?

楼主:
定下! 求大神帮助!

网友:
点击直线终点后鼠标别点别的地方,再点住直线终点别放,然后拖动就行。一拖动,直线终点那里会出现虚线。

拖动方向不同,跑出来的圆弧跟这个直线的关系或相对位置有不同。

自己玩儿玩儿吧。

楼主:
谢谢大神!
  我学会了!
下次有问题,还请帮助解惑!

网友:
按住ctrl键,估计有相关快速切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