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自定义属性能提取这些数据吗

楼主(2021-02-04):
请问SW在自定义属性里怎么做可以把这些参数提取出来呢?谢谢。说明: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我把使用的材料里面的两个性能参数提取出来。目前我是手动填写的,想问问有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在自定义属性里显示出来,这样我出工程图的时候就可以链接出来自动出现,不用手动填写了。
谢谢!

网友A:
得用别人写的插件宏程序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别人写的插件宏程序提取。

谢谢,那就麻烦了,我以为可以自己做的。宏就不会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