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轮和钢轨的滚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楼主(2021-02-04):
各位大神,聚氨酯轮和钢轨的滚动摩擦系数是多少?手册上没查到。

网友:
尼龙和钢的摩擦系数是0.2。网上查不到就去查论文中的数据。

网友:
这个可以再增加适当的安全系数,否则后面算出来不能用就尴尬了!!

网友:
滚动摩擦和滑动摩擦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数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