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转盘转动时产生噪音

楼主(2021-02-04):
圆盘转动时会有摩擦声音,打开看,转盘本体表面没有明显摩擦痕,
想请教各位大佬,该如何降低摩擦声。

转盘材质:6063铝,喷砂
滚珠材质:直径5,轴承钢

网友A:
转速多高?是不是轴承产生的噪声?有可能安装时有零件不同轴带来的。

网友B:
大兄弟,你那滚珠就没咋转呐,沟槽里都磨亮了

网友C:
塑料球会不会更好一点。。。。。我指的降噪这方面。

网友:
这种直接加滚珠的是不行的。

网友D:
去酒店吃饭,可旋转台面的大圆桌,了解一下!

网友E:
题主的想法其实就是做个异形的轴承,完全可以去参考轴承的结构。轴承里的滚动体是做滚动,而不是滑动。而题主的这个结构,钢球在一个坑里,即使能动起了,三个零件之间也是滑动摩擦。想噪音小,多加润滑吧,勉强会降低一点点。

网友:
个人建议是否可以做成一圈滚珠而不是几个,内部再加润滑,而且6063是否要加强表面耐磨性

网友F:
楼主好:
      这种结构滚珠始终在跟一侧铝板发生相对滑动,照着滚子/球轴承的结构抄都学不会,怎么说呢      推力滚针轴承了解下

网友G:
滚珠转动不顺畅,铝和钢珠摩擦一段时间会掉粉,加油也不好使,估计这个噪音是摩擦发出的吱吱声。
如果就装个珠子这么简单、又好使,这个标准件就无用武之地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多高?是不是轴承产生的噪声?有可能安装时有零件不同轴带来的。

谈不上转速多高,就是转盘上放置10KG的主机,再手动推动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你那滚珠就没咋转呐,沟槽里都磨亮了

所以才跑论坛来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球会不会更好一点。。。。。我指的降噪这方面。

塑胶会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
      这种结构滚珠始终在跟一侧铝板发生相对滑动,照着滚子/球轴承的结构抄都学不会,怎么说呢  ...

非机械专业,相关知识底子薄,能否指点一二!另外,成本也有压力,要控制在100RMB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酒店吃饭,可旋转台面的大圆桌,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参考饭店旋转台的设计,只不过塑胶底盘改为金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题主的想法其实就是做个异形的轴承,完全可以去参考轴承的结构。轴承里的滚动体是做滚动,而不是滑动。而题 ...

转盘转动时是需要有一点的阻尼效果,不能手轻轻一碰就转动。
如果参考轴承结构,再不增加保持架(增加保持架方案被否了)的前提上还有优化的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滚珠转动不顺畅,铝和钢珠摩擦一段时间会掉粉,加油也不好使,估计这个噪音是摩擦发出的吱吱声。
如果就 ...

产品厚度(不超过10mm)和重量(不超过1.5KG)有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机械专业,相关知识底子薄,能否指点一二!另外,成本也有压力,要控制在100RMB以内。

阿里或淘宝直接找推力滚针轴承,看要什么型号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题主的想法其实就是做个异形的轴承,完全可以去参考轴承的结构。轴承里的滚动体是做滚动,而不是滑动。而题 ...

你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滚珠转动不顺畅,铝和钢珠摩擦一段时间会掉粉,加油也不好使,估计这个噪音是摩擦发出的吱吱声。
如果就 ...

这个好,简单的标准件。

网友:
你这个噪音应该是小间隙引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盘转动时是需要有一点的阻尼效果,不能手轻轻一碰就转动。
如果参考轴承结构,再不增加保持架(增加保 ...

阻尼的效果应该有好多种实现方法,我没有具体设计过,不敢瞎说。但我觉得,用滚动或滑动支撑的不畅快来达到阻尼的效果,这种思路值得商榷。我的想法是阻尼是阻尼,支撑是支撑。结构上来说,下边的底座上做出一圈完整的沟槽,布满钢球,效果要比现在好些。不知道你的转速和预期寿命,铝件与钢球直接接触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有可能,选择合适的工程塑料要比铝效果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参考饭店旋转台的设计,只不过塑胶底盘改为金属了。

那为何不买那个大的简易平面轴承呢,太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为何不买那个大的简易平面轴承呢,太厚了吗

嗯,厚度和成本有要求。

网友:
变滑动为滚动,不过你这么玩确实高级了点。

网友:
首先要分清楚噪声产生的原因???确认是不是零件摩擦过大导致的!

网友:
一般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工厂才能保证自制轴承精度,你这种建议采用标准轴承装配结构。

网友:
我玩过类似的结构。为了降低摩擦,我用一个塑料板,上面钻了一堆窝,然后放滚珠。
我的也有噪音,我可以十分肯定噪音来源于滚珠与窝的摩擦。滚珠的硬度很高,与窝摩擦时是面接触,所以会有噪音。我那个是塑料板,你这个是铝,可能噪音比我的还大。我建议还是涂油。如果有条件的话,窝开几个沟槽,减小与钢球的接触面积。提高基体的硬度应该也管用,比如镀铬镀镍等等。
塑料滚珠也不一定不行。前提是硬度得够。也许也可以考虑陶瓷球。

网友:
我感觉零件精度也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零件看起来很薄……铝合金不太适合这种工况吧。

网友:
用标准件比较好吧

网友:
有些关节轴承滚珠和外壳接触中间会加一层薄薄的棉织物,可以减少摩擦碰撞产生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滚珠转动不顺畅,铝和钢珠摩擦一段时间会掉粉,加油也不好使,估计这个噪音是摩擦发出的吱吱声。
如果就 ...

学到了

网友:
成一圈滚珠而不是几个,内部再加润滑,在带润滑,噪音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