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锈钢液压管需要哪些清洗步骤

楼主(2021-02-04):
请问不锈钢液压管需要哪些清洗步骤

网友:
吹扫,清洗是必须的,用水清洗还得烘干。管道里不能有颗粒性杂质和水。

网友:
了解下清洗油。

网友:
清洗不锈钢温和的方法是简单地用热水和干净的软布擦拭表面,然后用干的金属与其他软布,以防止...
2.
如果普通的水留下一些污垢或油脂,可以添加一个温和的洗涤剂的水。
3.
可以浸泡在肥皂水中,用温和的海绵垫擦拭。洗过后要记得冲洗和干燥的不锈钢。
4.
润滑脂可在软布上擦酒精溶解。重要的是要冲洗掉酒精和干燥,以使其具有光泽的金属。

网友(2021-08-30):
先用清水冲去浮尘等杂质,然后酸洗,再用碱液中和,然后用清水冲洗,再接上液压站打循环(最重要的一部),一般打72小时,然后看出油的纯度,这个有相关的检验标准,可以网上查下。液压管不进行酸洗处理,容易坏油缸和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