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载惯量是否受反向阻力影响?

楼主(2021-02-04):
伺服电机在带动负载运转时,负载突然收到反向作用力,此时,负载惯量和力矩是否会收到影响?

网友:
惯量相当于质量,力矩相当于力

网友:
为什么呀?不是只有力矩会影响吗?惯量不是只与质量分布有关吗?

网友(点评):
他说的惯量,是你说的惯量么?

网友A:
负载惯量不受影响,力矩受影响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一时间也不敢确定,谢谢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惯量不受影响,力矩受影响

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又不能确定,谢谢解惑!
那我选取电机时,电机惯量就不受这个反向力的影响了吧;
如果在竖直向下运动情况下,是不是计算电机所需力矩时,需要把重力力矩扣除呢!

网友:
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