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链条相关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用2条并排链条用板连接 传输精度高  还是直接买双铰直行链传输精度高? 要求传动比较稳

网友:
链传动的速度是波动的,多边形效应可以看看。传动不会很稳的。建议用齿形带做

网友(点评):
合同签了 不好改了

网友:
齿形链了解一下

网友:
看你的描述还是双铰直行链吧。

网友:
节距越大波动越大,尤其上在转弯处

网友:
链传动不会太平稳,有冲击的

网友:
链板传动还是比较稳定的,适合做产品的传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