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相切的R角是否要更换异形砂轮

楼主(2021-02-04):
磨相切的R角是否要更换异形砂轮或其它刀具?如下几图
图上这种砂轮是不是磨不出这种相交的两个R角?
磨其中一个,一定会把另一个R角破坏掉?

楼主:
R15.24 R45.72

网友A:
用滚轮修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滚轮修出来呢?

修出个异形砂轮?用什么用修整器?修成什么样?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出个异形砂轮?用什么用修整器?修成什么样?请指教

金钢滚轮修整器,就是可以把砂轮修整成你需要的工件凹凸面形状,然后你砂轮直接去磨工件就行,这种比较常用的

网友:
如果抛光的师傅技术精湛,这种畸形的圆角也是可以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