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球阀开关固定问题

楼主(2021-02-04):
请教下大家,图中球阀开关是怎么固定在亚力克板上的呢?难道亚克力板也攻了螺纹吗?

楼主:
看图中球阀开关也不像是螺纹固定的,难道是粘住的吗

网友A:
是不是内丝套,内丝与外丝球阀相连,内丝套的外径与亚克力桶型用胶固定在桶壁,也能起到密封作用。水位产生的压力不大,密封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丝套,内丝与外丝球阀相连,内丝套的外径与亚克力桶型用胶固定在桶壁,也能起到密封作用。水位产生 ...

内斯套?我去淘宝查查这东西,水位估计1米多高

网友B:
做个内丝过度套

网友:
亚克力应该也能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内丝过度套

请问下,这个淘宝有买吗? 刚才搜索内丝过度套没看到匹配的,还是需要自己加工呢

网友C:
看厚度还挺厚的,估计是做的螺纹吧,容器水压不大,用密封胶 密封带应该也不会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厚度还挺厚的,估计是做的螺纹吧,容器水压不大,用密封胶 密封带应该也不会漏水

看着像细牙螺纹,主要连接球阀去亚力克通道管的连接,螺纹上裹一层防水胶带去拧紧,就不会接口处漏水了

网友:
攻丝加胶

网友:
这个是攻了内牙,壁厚是8mm的,我做过,不同材质得也可以粘结,比如PVC等,用AB胶粘结

网友:
最好是用螺母并紧在板子上面。

网友(2022-04-16):
pc可以攻丝,亚克力不行,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