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裁曲面时,目标实体不能选中

楼主(2021-02-04):
剪裁曲面时,目标实体的那个扫描圆环不能选中,怎么点都没反应的那种;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但是切割的线(是个椭圆)的确跟目标实体相交;

求大佬解答!提前谢过!

网友A:
你把你的草图拉伸成一个曲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草图拉伸成一个曲面试试。

还是不行;我觉得可能是圆环的问题,我换了个基准面画草图,还是后面的大环能剪裁,圆环不能选择

网友:
有可能这个曲面是个片体,不是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