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医用吸头陶瓷滤芯振动盘供料资源

楼主(2021-02-04):
各位老板

目前小弟正在做一个自动化项目,需求图片尺寸的陶瓷分选供料装置,要求如下

1.材质为陶瓷,多孔。圆台形物料
2.表面用指甲可以按出痕迹,但是用手捏不动,产品不可以后任何有深度的划伤和变形
3.要求大头向上,
4.供料过程不可以产生任何灰尘
5.出料速度为20pcs/3s,
6.分选成功率为99.9999%

备注:产品本身的尺寸公差未定,还在开发中,具体可以根据振动盘的要求,和客户谈,滤芯为陶瓷模具成型,整体尺寸相对稳定

网友:
产品不可以后任何有深度的划伤和变形,这样就不能考虑震动盘有序排列了

网友A:
看见过给珠子穿线的小设备吗?你可以参考它设计。相反方向旋转的两根圆柱,工件在上面旋转,直径不一样的原因,有些向左走,有些向右走。如何供料,如何取料,自己想去吧

网友B:
不行就用海绵真空吸盘来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用海绵真空吸盘来抓取。。。

取料不是问题,主要是怎么分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给珠子穿线的小设备吗?你可以参考它设计。相反方向旋转的两根圆柱,工件在上面旋转,直径不一样的原 ...

有相关资料或视频吗?我是要把大小头分出来

网友:
没个实物照片瞅瞅么

网友:
20pcs/3s,就写 400 p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给珠子穿线的小设备吗?你可以参考它设计。相反方向旋转的两根圆柱,工件在上面旋转,直径不一样的原 ...

5.4, 5.32,

这玩意肉眼都难区分吧,用2根圆柱?

网友:
8个丝的差异。。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有相关资料或视频吗?我是要把大小头分出来

柔性振动盘又叫柔性上料盘、柔性振盘、柔性供料器等,它是一种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中99%的小型零部件散料排列上料的,而其工作方式是:首先人工加料至储料仓,储料仓振动补料至柔性供料器料盘;然后柔性供料器可将零件在料盘表面沿任意方向移动,快速振散排列零件;其次就是FF SIGHT视觉系统CCD拍摄料盘拾取窗内合适的零件形状位置信息,将坐标数据发送给机器人;最后机器人基于视觉系统发送给坐标数据,从供料器料盘表面抓取零件进行阵列摆盘或组装。 需求柔性振动盘咨询13724255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