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所有的装配图、零件、工程图都保存在同一个文件下吗?

楼主(2021-02-05):
网上下载看别人的Solidworks图纸,都是装配、零件、工程图N多个文件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比如这几天下载的“5套带工程图。。。。。”,解压了其中一个,360+个文件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大家都是那么做的吗?

网友: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做比较好

网友:
打包功能呗

网友:
在一个文件夹里,设置子文件夹BOM。图纸目录,再设置子文件夹放置PDF

网友:
分开保存和一揽子保存,各有利弊。

网友: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这习惯,都是给旧版本SW给逼的,那会儿文件夹路径功能不完善,文件夹多了经常找不到文件。。。
现在放心大胆的用文件夹做吧

当然,存在关联的零部件和工程图一定是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的。

网友:
这样你后边要拷贝的时候文件不容易丢失

网友:
习惯问题

网友:
旧版的SW打包只能打在一个文件夹。至少16以前都是这样。没用过17不知道,反正18开始就可以按照原有设计的几个文件夹来做样子,打包出来以前的文件夹一毛一样。

网友:
所谓里子和面子的问题:里子,一个目录,工程图不容易脱离,装配体所属下面标准件不会重复,不会丢失。面子,分层目录,多次调用可能会装配体标准件冲突,工程图断连等问题。PS:个人习惯,项目下,SW文件一个单独的目录,其他独立文件件放一些相关资料等

网友:
设计资料分很多类,比如:计算资料,选型资料,方案资料等等,sw图纸只是其中之一,小设备放在一个文件夹比较方便,注意不同版本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大设备或者具有不同规格的设备,要分开放。

网友:
最好这样。

网友:
这是打包的结果,设计人电脑里一般是分多个文件夹的,至于咋分,因人而异

网友:
这种便于集中管理!

网友(2021-04-10):
你都说是下载的,对方是为了你下载的文件不会少,也是为了自己方便,用了SW的打包功能,这样不会有缺失漏掉的零件,其实这功能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