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可以采取组合焊接型么

楼主(2021-02-05):
如图。链传输货物直线运动,转速很低(1r/s左右),负载不高,谈不上什么精度,能匀速运动即可。那根传动轴总长度超过2m。为了减少轴加工难度和成本,可否将轴做成1、2、3部分(1、3带台阶轴颈,2两端带孔),然后1、3插入2后在绿色箭头部位焊接。

网友:
如果只是因为长度的原因,焊接还不如直接采用型材(镀铬光轴、方钢等)不加工好

网友:
没啥不可以吧,考虑轴的扭转 挠度 同轴度,焊接变形等,感觉这样考虑的更多了,一件变三件,间接成本也不低吧
这个长轴直接买棒料直接加工应该也还好吧

网友:
可以焊接,但是并不比用整料便宜。

楼主:
谢谢解答。楼上说得好,用市购光轴。这样组合焊接其实就是为了使用网购光轴,因为通常网售的长度只有1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楼上说得好,用市购光轴。这样组合焊接其实就是为了使用网购光轴,因为通常网售的长度只有1m。

应该有长光轴出售

网友:
我们在市场上买的光轴三米的都有。根据需要截断。

网友:
低速,载荷很小,没啥传动精度的情况可以这么处理,但是,焊缝位置的强度和两轴想接的位置同轴度要保证。

网友:
长光轴可以用,也能使用空心轴吧

网友:
理论可行,但没啥用,2加工时要保证2头同心的难度好像更大,实际这根轴好像也只需要保证两端的精度就可以,不如直接加工更省事(只要不超过车床的加工范围就行)

网友:
焊接容易弯曲变形

网友:
考虑厚壁管加工

网友:
两端实心轴,中间无缝管。焊接法兰连接

网友:
拿钢板卷个圆焊接

网友(点评):
马上就水到元帅了

网友(点评):
哎哟,你才水,连圆筒可以用板焊都不知道。真不知为何你还混得如此风生水起

网友:
联轴器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楼上说得好,用市购光轴。这样组合焊接其实就是为了使用网购光轴,因为通常网售的长度只有1m。

长轴多得是,只是可能不包邮,如果如今有材料店的话最好在附近买

网友:
焊接后三段轴同轴度不好保证

网友A:
2000不算长的,还可以用管材,两头焊棒材,然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不算长的,还可以用管材,两头焊棒材,然后加工

这个方案估计是最经济的!

网友(点评):
两端轴承座采用外球面形式的,降低零件加工精度(难度)

网友:
都想到焊接了,干嘛不用联轴器

网友:
中间无缝管,两端焊法兰,然后机加工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一体式都会断裂,更何况焊接。。

网友:
负载不高,没有精度,两端实心轴,中间无缝管,热涨配合就可以了。

网友:
转速不高,精度不高,这个外形像激光机的工作台

网友:
中间可以用壁厚5.0的圆管,组焊

网友:
无缝管焊两个轴头啊

楼主:
从楼上几位发言看,这么做的大有人在啊。

网友:
当然可以啊。万向轴不就是焊接的吗?

网友:
不用焊了吧,这种加工轴成本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