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回火硬度要在35-40之间

楼主(2021-02-05):
各位大佬,我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请问
40cr淬火回火之后硬度咋样才能达到35-40度之帮帮忙
就是这种炉,怎么解决,可以快点吗,现在就需要呀
还有一个就是cr12那个要求也要在40+45之间,网上查了一下说是650度回火,那么他应该是空冷还是油冷或者是随炉冷呀

网友:
淬火:加热温度为850 C;保温时间:80min;冷却方式:油冷。
高温回火:温度为300C~400 C,可选用加热温度为350 C;保温时间为50min;空冷。
硬度大概34~43HRC

网友(点评):
其实这种常用的随便热处理手册查查,或者上网查查基本都八九不离十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表格出处哪里?

网友:
注意有回火脆性。

网友:
调质,再表面碳氮共渗才合理吧。。。

网友(2021-05-24):
40材料用油或者水基介质都可以,温度840,回火温度430到460,至于CR12,你要的硬度风冷就能实现,配合高温回火一到就会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