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Inventor 装配环境下, 将零件的一个或几个面改变颜色?

楼主(2021-02-05):
各位大神, 麻烦帮助小弟下!  如题:
事情如下:
我先绘制零件的毛坯图, 然后再在装配环境下 在毛坯上组装其他部件后, 一起加工去除材料!
这个时候,希望能将加工面用其他的颜色表示出来, 方便后续查看和展示!

麻烦各位大神帮助下, 详细讲解下如何 在装配环境下选中 单独的面  并改变此面的颜色, 或有其他更加简单的方法可以完成,也请教下小弟!

网友:
双击零件,选中要改变颜色的面,直接调整颜色就行

楼主:
谢谢 kayex 大神的帮助, 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因为双击 装配环境下的零件时, 就到了边切零件的状态下,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任意的, 也可以修改选择面的颜色! 但是最终改变颜色后保存进入装配体后, 改变颜色的部分只是 零件上面的颜色, 如果这个面被装配环境下去除了部分, 那么只有剩余的部分改变的颜色, 而非我们需要的  加工面改变颜色!

楼主:
陈老师:
  您能直接告诉我如何做吗?

网友:
学习了,有大佬指导是不一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