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骨架中不建议创建实体

楼主(2021-02-05):
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top-dwon建模过程中,骨架中不建议创建实体,而是通过拉伸成曲面再封闭端口的形式来做?为什么这么做?

网友A:
因为骨架是自顶而下的源头,所有点线面设计的起点,外部复制几何功能用来调取骨架里面的点线面和基准特征,而不是实体,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在骨架里面做实体,因为做了也调取不出去,调取也是它的表面。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骨架是自顶而下的源头,所有点线面设计的起点,外部复制几何功能用来调取骨架里面的点线面和基准特征, ...

您说得挺在理

还找到一点,实体不能隐藏这个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得挺在理

还找到一点,实体不能隐藏这个原因,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实体也是可以隐藏的,在层树下新建一个实体过滤层就可以隐藏实体,但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
骨架,就是所有参考特征集一身,做到总控的作用。
也可以这么理解,点是线的骨架,线是面的骨架,面是体的骨架。
不要局限于装配体中的骨架创建方式。

网友:
这样更便于数模后期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