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到草图平面怎么办

楼主(2021-02-05):
这个是在装配体里面画的,我想找到草图平面,怎么办

网友A:
断开参考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参考关联

怎么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断开,

不用断开关联 也可以直接更改草图平面。建议还是断开关联后在重新设置基准面。

网友:
新建草绘,会出来一个草绘的基准面可供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断开关联 也可以直接更改草图平面。建议还是断开关联后在重新设置基准面。

你这个右键草图是点那个选项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右键草图是点那个选项断开

外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参考

我的是 举例外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