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气缸夹紧偏移问题

楼主(2021-02-05):
情境如下:
中间为上料托盘,左右利用气缸夹紧问题:会不会出现左右气缸作用力大小不一样,托盘出现偏移情况

网友:
要求精度高,就做个限位

网友:
肯定会
建议一边做靠山,一边用气缸推

网友A:
2边气缸选不一样大小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边气缸选不一样大小的也可以

不一样大不就往小的那边偏了吗

网友:
会,你在一边用个小缸径气缸,一边用个大的,然后单边坐一个硬限位就行了

网友:
调好行程不就行了,没必要使劲夹住吧

网友:
把定位夹紧的基础理论知识再看看

网友:
你做个实验就知道了,理论上,你无法保证两边气缸气压一致性。当然任何东西都是有公差要求的,若你中心定位误差在一两毫米应该还是可以做到。气路上或结构上甚至控制上都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降档次啊

网友:
肯定会!绝对会!
可以一边固定一边加紧,也可以做限位。

网友:
一边气缸缸径稍大一点,采用双出杆后面可以调整限位的,这样就行了

网友:
一侧用个大缸径的气缸,夹紧后的位置作为基准,另一个小缸只起夹紧作用

网友:
如果要对中夹紧,就必须有机械联动

网友:
自定心的话最好还是要用机械结构,两个气缸互相推,一定会有推偏的情况发生

网友:
1.加硬限位 2. 两边缸径不一样大,推出力差值大于摩擦力。

网友:
要不像大家说的一样,用一边大一边小两个气缸,要不就用一个气缸+连杆中心定位加紧

网友:
换个平行夹气缸吧

网友:
用气缸定位,肯定是有一面做死挡,只需要用一面气缸

网友:
不偏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大不就往小的那边偏了吗

气缸一个大一个小,以大气缸为基准做好限位,或者加大一边的气压,减小另一边气压,大气压的气缸做定位

网友:
这样子肯定重复精度很差。建议一边大一边小,大的那做行程调整。

网友:
气缸的正确使用方法楼主需要学习一下,伸出时不能全部把行程走完,留5mm的余量,在即将达到是增加硬限位,如图

网友:
一边硬限位,另一边气缸类顶住

网友(2021-03-23):
气缸使用可调行程气缸就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