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需要在600高温环境下短期工作,有什么办法防护吗

楼主(2021-02-05):
气缸需要在600高温环境下短期工作,有什么办法防护吗

网友:
  隔热层+冷却

网友:
防啥呢?防止自己不被烫?你别去搞它不就好了。至于周围的器件,那是些什么器件呢?距离多远,你高温下工作多长时间,够不够你传热?啥都没有,你气缸什么材料的,600度老化速度怎样?若它先挂了,就不存在防护问题了。

网友:
用连杆或其他的机构把气缸布置到高温环境外

网友(点评):
以前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用机械手去隧道炉抓东西,做一个悬臂

网友:
尽量用悬臂。稳定可控

网友:
600度啥概念?短期多长时间?

网友:
正如大佬们所说隔热加冷却,我们以前做过一个,也是连杆加隔热层,就是玩跷跷板呗

网友:
你这个600度高温环境,短期有多短,这么高温度内内部橡胶之类的影响比较大了,而且600度快到铝的熔点了。
或者说,你说的600度是发热源有600度,然后气缸和发热源还是有一定距离?

网友:
做过一个600°的高温件抓取, 实际工作时间不长, 也就十几秒钟, 所以没有用长悬臂, 配合了雄克的耐高温气缸, 做了个壳子, 里面通气风冷, 然后壳子外面朝向工件的地方使用隔热板防护, 最后爪子与气缸连接的地方装隔热板.
注意一点: 高温状态下的工件会有显著的热变形, 设计时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
高端的可以参考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冷却原理。

网友:
我想用气缸压紧一个法兰,绕后焊接一周,焊接热量能不能传递到气缸后把把密封圈热焦了哈,估计传递后的温度也有500度左右。

网友:
可以考虑增加气缸轴心杆的防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