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4)—废丝收集装置

楼主(2021-02-05):
前两天有个帖子:废丝收集装置 http://www.cmiw.cn/thread-1025054-1-1.html

自己最近设计的一个废丝收集装置,由于经验不足,使用后老是容易出现图上三处容易堵塞,经常要清理,很麻烦,废丝直径只有0.2毫米左右,长度0到30mm,也容易产生静电,请问各位大侠,从除尘的角度来看,那里出了问题,结构合理否?

我想到是否可以用流体分析软件先做个仿真,其中遇到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1.100目金属网过滤器如何添加,我目前添加的是软件自带金属多孔介质显然不合适,自定义的如何定义添加?
2.带0.2毫米左右,长度0到30mm的静电废丝,这样仿真的参考意义有多大,是否有更好的处理方案?

网友:
好像是一两年前我说过:错误的方案,越计算越耽误生意。

这个方案,钢丝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既然有,够干那个活儿就行了,这也太大了吧。大到影响人家正常的行驶。
在这个方案里,这个钢丝网,就类似于城管最爱管的违章建筑。。。
只希望走空气的网内径超大超长,而倾泻杂七杂八、有长有短东西的通道,却变成盛大节日北京的小胡同。

如果钢丝网的内外部功能反过来用,就不需要计算了。真的差不多就行了。

顺便问一下,这种设备,能卖多少钱?

春节后,我也想卖这种设备。吸油吸水、吸粉尘、吸小铁块的。

网友(点评):
你很幽默,卖吸尘器好了,便宜,用户面广。验证后还可靠

网友:
任何软件数据都来源于真实数据,离开真实数据谈仿真,谁这么二?

网友(点评):
进口设为环境压力,出口排量0.28m^3/s这是和愿楼主确认过的,

网友(点评):
能仿真固然好,但现实问题是,你的建模与真实模型之间存在很大的误差。解决管理堵塞有很多方法,比如改变通道形状,增加缓存管道,加快流通速度等。他需要寻求的是专业帮助,不是这种计算

网友(点评):
这只是在探讨一种方案

网友A:
你做仿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点评):
探寻一种可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仿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

会做仿真 还是牛逼的

网友:
还是上次那些话,已经吸进来了就是要气流降速,流线的垂直面积的由小(流速高将物料裹挟)变大(流速降低物料落下)。如果是参数选大了吸力过高可加风门调控。

网友:
他这个结构就不合理进料口对着网吹,势必造成进料口下方物料堆积,滤网工况也很差。。。

金属丝本身就重,用旋风除尘器的结构就足够收集了;后段用滤袋或者滤筒加反吹把粉尘收集下来
类似的设备网上大把。。。

网友:
废丝进到筒里后,直接弯向下方出丝,干吗进到上方

网友:
我也建议采用旋风除尘器的方案,那样流体结构比较合理。你这个仔细看就是旋风除尘器的雏形。

网友:
延长路径,如果有静电的因素可以在里面的零件采取一些防静电的措施消除静电。

网友B:
以我做了10年除尘经验,首先你得告知这种粉尘的比重,比重较大,这种颗粒度的粉尘直接沉降就行,这个颗粒实在是太大了,其次SolidWorks flow simuation对于除尘器的设计主要有以下几点帮助,预测分风和改善分风结构,预测重力或离心分离作用,测算除尘器压损,添加多孔介质对布袋或滤筒除尘器的整体流场进行大致测算(如果精确以我的电脑就得下辈子)

网友:
楼主,我用的SW2018带的flow simulation,
设定边界条件的时候,总是提示:某某面 未在固体和流体区域之间的边界上

怎么设置边界条件才完整?

补充内容 (2021-4-27 17:20):
问题已解决,我自己建模有点小问题。。。

网友(点评):
@未来第一站

网友(点评):
可能是设置面不在流体流动区域,也可能是模型更改后没有重建,实在不行克隆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方案设计前期用CAE模拟,可以大大减小因设计失误造成的损失!

网友:
当量直径0.92mm,密度1000kg,沉降速率约4.7m/s,这还用啥过滤啊,直接做沉降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做了10年除尘经验,首先你得告知这种粉尘的比重,比重较大,这种颗粒度的粉尘直接沉降就行,这个颗粒实 ...

学习了。

网友:
讲真的,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在设计上应当使得进入分离箱中的进料口距离滤网远一点,且滤网的流通面积要大,使得通过滤网的气体的流速降低,且滤网的过滤面尽可能向下,这样就不容易沉积颗粒物。这种比重大的颗粒,估计能达到7.85吧,应该很好过滤的。

我之前做收粮机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没有做模拟,直接按照经验来,滤网与水平面呈45度,且正对进料口的位置放置一块铁板充当防磨板,且起到降速和分流作用,效果很好,粮食的密度比水小,估计在0.7左右。

网友:
倾斜的黑线是滤网,根据颗粒物的直径选择合适的目数。如果是钢丝,则可以在空前允许的情况下,设置挡板,滤网都不需要。第一是足够大的空间降低气体流速,这样气体的搬运能力下降,自然落下来了,再者就是让混合气流转向,转弯半径越小,分离效果越好,但是这个受到粒径的影响,选择合适的转弯半径,隔板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讲解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试试农村粉碎机出料那种结构,里边是没有滤网的,粉碎后的谷物粉尘颗粒自动向下排出的,气体则向上排出

网友: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滤网要那么大,而排屑的管道这么小,排屑管道做大点不就好了

网友:
所收集的东西是,聚醚砜密度是 1.37~1.51g/c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