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面剪裁工具不能选择曲面?

楼主(2021-02-05):
剪裁曲面时,目标实体的那个扫描的圆环曲面不能选中,怎么点都没反应的那种;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但是切割的线(椭圆-草图8)的确跟目标曲面(扫描1)相交;

附件已上传,求大佬解答!提前谢过!

网友A:
按楼主所述做了一个,完全可以裁剪

网友:
如果造型是片体,是剪切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所述做了一个,完全可以裁剪

我也单独做了一个也可以剪,但不知道为啥在这个文件里就不能剪

网友:
我用的是SW2016
你的是不是SW2016的?
最好用网盘上传,这样不会扣威望

网友(2021-03-27):
实体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