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针穿到探针座里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21-02-05):
如图,第一张图探针和座子是分开的,探针往座子里穿一定距离之后就能锁定,请问这个卡紧力是怎么来的呢,红色标记处有个点往下凹,是不是就是这个位置卡紧的呢,这个思路感觉很有创意

网友:
我也不知道。会用就行了。想知道原理,可以百度一下结构嘛。

楼主:
|sodiisga发表于 02-05 18:35我也不知道。会用就行了。想知道原理,可以百度一下结构嘛。
好的 谢谢

网友:
就简单的紧配  把凸起的一圈压进座上的孔就好

网友(点评):
哦,大概原理差不多,我拍的这个针座上没孔,只是有个凹

网友:
还真没想过,一直是拿到就用的

网友(点评):
是的,我之前也用过,也没注意

网友:
座子上面肯定是有卡扣的,那种柱塞螺栓一样的弹性卡扣!

网友(点评):
没有卡扣吧,这么小不好加工应该,就一个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