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曲柄摇杆受力分析

楼主(2021-02-05):
这么一个曲柄摇杆,红色杆端部受力500N向下,黄色杆旋转一百八十度,带动摇杆摆动,求黄色杆(曲柄)的力矩最小为多大。
谁能说说怎么算,学校的东西都还给老师了,求助前辈高手,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A:
什么叫力矩?
你问的是哪个力绕哪个点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力矩?
你问的是哪个力绕哪个点的力矩?

黄色这个曲柄绕左上端点的力矩,那两个褐色的是固定点

楼主:
补充一张图

网友:
最小力矩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这个曲柄绕左上端点的力矩,那两个褐色的是固定点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曲柄是个物体,什么叫一个物体的力矩?

网友:
忘记了可以直接上工具啊,ADAMS分析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为大神电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个曲柄是个物体,什么叫一个物体的力矩?

这个黄色曲柄是用一个旋转气缸带动的,这个气缸的输出力矩

网友B:
这个是动态分析仿真,最好是用软件来模拟仿真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动态分析仿真,最好是用软件来模拟仿真应用!

en,假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