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起始点终止点的方式沿着圆周方向阵列实体?

楼主(2021-02-05):
如题,多实体环境,能不能这样阵列?角度不是整数,也不想用方程式驱动,
而是通过指定起始点和终止点这样沿着圆周方向阵列?

网友A:
那干嘛不自己连线,测角度,然后阵列,角度精度没那么高吧

网友B:
可以,起点和终点画个圆弧,通过曲线来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干嘛不自己连线,测角度,然后阵列,角度精度没那么高吧

用角度,我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那个谁都会,不只是精度问题,感觉不适用于非整数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起点和终点画个圆弧,通过曲线来阵列

谢谢大神,我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网友:
特征驱动阵列了解一下

楼主:
|防弹蜗牛发表于 02-05 17:10特征驱动阵列了解一下
能不能做到以圆弧始末端点为间距?

网友C:
距离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可调。

如果要求绕基准轴1圆周阵列,起点在A,每个实体之间的间距为AB弧长,怎么做?
我试了所有的阵列方法,都不不行,A点B点之间角度非整数,想不用方程式和角度这两个内容来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起点和终点画个圆弧,通过曲线来阵列

如果绕就基准轴圆周方向阵列,间距为AB弧长是否能做到?
角度非整数,所以不想用角度这个参数,也不想用方程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绕就基准轴圆周方向阵列,间距为AB弧长是否能做到?
角度非整数,所以不想用角度这个参数,也不想用 ...

有好用的方法不用,非得钻牛角尖,楼主受到什么打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用的方法不用,非得钻牛角尖,楼主受到什么打击了?

什么方法?我现在用的方程式已经做出了,但是感觉方程式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更加简单的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做到以圆弧始末端点为间距?

零件用草图驱动整列
驱动草图中有点就行。。。
至于你的点用几何约束还是方程驱动,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件用草图驱动整列
驱动草图中有点就行。。。
至于你的点用几何约束还是方程驱动,随意。。。

草图驱动我知道可以做,但是这个方法有个弊端就是要把所有阵列的位置都做出点,如果数量少还无所谓;如果数量几十个甚至是几百个,就比较蛋疼了,
间距相同,按理来说只做一个就可以,
可是软件不支持,必须全部画出来,这就蛋疼了。

另外我尝试用移动复制功能,发现移动复制可以指点首末点,而旋转复制则没有这个功能。
因此上面两个方法我放弃了,我用的是方程式自动计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草图驱动我知道可以做,但是这个方法有个弊端就是要把所有阵列的位置都做出点,如果数量少还无所谓;如果 ...

不等距的用草图驱动等距的不还有普通整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等距的用草图驱动等距的不还有普通整列嘛。。。

我不是说了嘛,角度非整数,这样用普通圆周阵列位置不正确

网友:
这个可以的,但是前提是选择的点不能出错!

网友B:
把等间距的√去掉,可以随意调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等间距的√去掉,可以随意调间距的。

那也做不到以圆弧弧长作为间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做不到以圆弧弧长作为间距

间距栏里面输入 =“D@草图”

D@草图
为圆弧草图里面弧长的尺寸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间距栏里面输入 =“D@草图”
D@草图 为圆弧草图里面弧长的尺寸名称

不等距可以用弧长,但是数量输入大于3没有效果,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