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平台长时间不用怎么存放?

楼主(2021-02-05):
马上快放假了,工厂的液压升降平台存放的时候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1、清理机体周围杂物。先将升降平台表面的灰尘油污清理干净,同时将夹缝和角落里的杂物清理,以确保升降机整体清洁无污染,避免对机体进行腐蚀。
2、除锈补漆。仔细检查销轴处、剪叉、作业台面、底座、油泵等处是否有锈蚀,掉漆的现象发生,如出现此类现象,应及时除锈补漆。
3、清洗液压油泵。检查液压油泵中的液压油是否有杂物,如出现油体变质、有杂质等反常现象,需对液压油泵反复清洗三次,再注入新的液压油,并更换滤芯。
4、液压油的更换。液压油请选用与油泵指定型号的液压油或在厂家的专业指导下更换液压油,以免因油压不够对机体造成损害。
5、添加润滑油。因长时间不用,机体金属连接部分可能会因各种原因出现生锈现象,这时便需要在销轴等连接处涂抹润滑油,防止生锈。
6、升降平台的存放。升降平台在不用时,应降至下降下限,同时断开电源。存放时应选择阴凉干燥的地方存放,同时在用苫布或防水布料将升降平台遮盖以防受潮或设备进灰。

网友:
液压工作台停多久?只是春节假期吗?停止使用时间短就不用放液压油了,把工作台面收拾干净,涂防锈油,并用软质防护罩保护工作台面。工作台周围杂物清理干净,切断电机电源。

网友:
这个必须的话咨询供应商厂家,免得后续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