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solidworks建模

楼主(2021-02-05):
底座上面的那个凹面怎么切割出来?扫面切除还是.....

网友A:
我在想你怎么加工?

不锈钢?好像公交车上用到?

网友:
是不是铸造毛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怎么加工?

不锈钢?好像公交车上用到?

应该是铸造零件。

楼主:
是公交车用的,公司带回个实物要我建模,所在想凹面怎么建模

网友:
只要把这个零件的关键尺寸都给卡出来,后面造型才不会有问题。。。

网友:
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