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轮送料时间计算

楼主(2021-02-05):
东方步进马达:PK268-02B
送料为20Pin
求解送料时间?

棘轮送料时间计算

棘轮送料时间计算

网友A:
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

简单的说就是求解棘轮送料带,料带为20Pin(长15.0mm),另外棘轮参数外径65.00mm齿数120齿

网友B:
很像富士康的图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像富士康的图纸哦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

网友C:
A^2+B*3-c/2就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A^2+B*3-c/2就是结果。

能否详细?谢谢

网友D:
我愣是没看出棘轮在哪儿,上面的都看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愣是没看出棘轮在哪儿,上面的都看出来了么?

如何计算?知道吗?红色箭头所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计算?知道吗?红色箭头所指

哦,我想你电机一直开着,它会一直送料,电机转得快,送料快,电机转得慢,送料慢。你想要多少时间,只要电机同意都行

网友E:
啊???电机都选好了,再来问速度?

不是根据速度和负载来选择电机的吗?

网友:
这应该不是一直转的,应该是步进电机,脉冲/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电机都选好了,再来问速度?

不是根据速度和负载来选择电机的吗?

他应该是借鉴了别人的图纸和明细想反推一下能不能直接适用自己的稼动率

网友:
棘轮设计

楼主:
这份资料怎么会流出来?奇怪?

网友:
建议先考虑清楚工况,负载多大,摩擦力多大,运行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