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三轴加工中心,1、再平面上铣斜槽、斜面问题/2、品字槽怎么铣

楼主(2021-02-05):
接触机加工较少,有两个疑问在心头,第一
a、先立铣,二次装夹,调整角度,再铣吗?
b、或者只用一次装夹,换能调整角度的刀?

第二、这种品字槽怎么加工?

斜槽5°

斜槽5°

网友A:
1.图纸问题,CNC无法清角2.看不明白
3.T型铣刀/线切割

网友B:
在平面上铣槽,可以通过改变工件的夹持角度来完成,或者是使用角度动力头。
品字形槽可以使用T型刀具来加工,或者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图纸问题,CNC无法清角2.看不明白
3.T型铣刀/线切割

图1图2表示一个零件,内倒角有些没画,但看这个5度的斜面和两端的斜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平面上铣槽,可以通过改变工件的夹持角度来完成,或者是使用角度动力头。
品字形槽可以使用T型刀具来加工 ...

谢谢,  改变工件的夹持角度与 角度动力头  实际生产中哪个使用率高?  另外前者是不是需要二次装夹了?

网友:
第三个图片的T型槽在立铣上就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变工件的夹持角度与 角度动力头  实际生产中哪个使用率高?  另外前者是不是需要二次装夹了?
...

如果图纸要求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二次装夹的,当然了,使用角度动力头一次装夹是最好的了,但是角度动力头的价格可是不菲啊

网友:
有那种成型铣刀的,可以直接CNC给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