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万向轮锁死结构?

楼主(2021-02-06):
右边脚踏部位,往下,轮子不转,同时轮子左右也不能转,什么结构原理呢
第二图,模糊看不清

补充内容 (2021-4-25 16:32):
这个原理后来搞懂了,原理很简单,

网友:
这种只需两种机构联动即可,你既然都知道限制轮子旋转用抱刹,又有现场图片,怎会不知限制水平方向是什么机构

网友(点评):
医院的床,不敢拆

网友A:
旁边的那根杆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用脚控制轮子的,压下去轮子不转,也不能左右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那根杆是干什么用的?

用这一个机构,同时限制轮子转动和左右旋转的自由度吧,只要向下的行程可以干涉到轮子就可以吧

网友(点评):
看样子像是连锁结构,具体不明

网友B:
前几个月在医院那段时间还真拍了病床刹车机构。

网友(点评):
你这个好拆些,晚上我看看能不能打开看看了

网友(点评):
拆开了,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我分析是液压涨紧

网友C:
类似摩托液压车刹

网友(点评):
好,采纳了,感谢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B:
前几个月在医院那段时间还真拍了病床刹车机构。

赞大侠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摩托液压车刹

需要液压吗,或者氮气弹簧这种吗?
成本太高了,我估计就是弹簧+凸轮+销钉之类的

网友:
查类似产品专利

网友(点评):
嗯,后台查明白了,在某视频网站,有详细动画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