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装置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楼主(2021-02-06):
看到一个老外的设备有图示的一个装置,铜管放在空气中,不锈钢管放在液体里面,初步怀疑是用来给液体散热用的,液体受热挥发,到空气里面散热冷凝,但是不知道里面液体用的啥,酒精还是制冷剂啥的,酒精的话会不会受热爆炸? 制冷剂的话没看到啥加液口啥的,有没有大佬了解的

楼主:
没说清楚,是不知道铜管里面的液体是啥,铜管里面应该是加了易受热挥发的液体的

网友A:
铜管是封闭的,要装了受热易挥发气体,估计你家得有防爆警察

网友:
传说中的热管散热器???

网友:
应该就是散热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是封闭的,要装了受热易挥发气体,估计你家得有防爆警察

对  铜管就是密闭的   然后不锈钢管放在油箱里,铜管里面不知道是啥液体还是啥东西,铜管和不锈钢管是连通的,搞不明白里面装的啥

网友:
搞不好是太阳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铜管就是密闭的   然后不锈钢管放在油箱里,铜管里面不知道是啥液体还是啥东西,铜管和不锈钢管 ...

感觉你关注点不对,看不见的拼命猜,看得见的搞明白没?反正有点高深,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油里是不锈钢,空气中是铜。散热的话,全搞成不锈钢不是好焊接些?

网友B:
也没说是什么设备,猜也难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关注点不对,看不见的拼命猜,看得见的搞明白没?反正有点高深,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油里是不锈钢, ...

我们自己也有不锈钢接头焊铜管的,看你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说是什么设备,猜也难猜呀

就是给人家热油用的设备,这个东西放在导热油补油箱箱里面的,设备给导热油加热,如果设备不漏油的话,补油箱里面的导热油基本上不参与加热,(导热油箱放在高处)但是时间长了,热量也会传上去,油箱会发热冒烟。加热后的导热油通过板换给客户的介质换热

网友:
没有进出口,里面什么介质?制冷?散热都不好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也有不锈钢接头焊铜管的,看你喜欢了

你们为什嘛要用不锈钢接头焊铜管而不用铜接头焊铜管呢?“额喜欢”?

网友C:
热管,里面是真空的,通过冷却液的液化汽化完成热传导,这东西是一次性的,没法加冷却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管,里面是真空的,通过冷却液的液化汽化完成热传导,这东西是一次性的,没法加冷却液

我也是这样想的,铜管上有一短根小细管应该是加工的时候加液用的,加完后烧死堵掉了。问题是不知道加的哪种冷却液,我想是最好四五十度能蒸发的,零下四五十度不会冻住的,没有啥危险的。

网友:
应该是空调的散热管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铜管上有一短根小细管应该是加工的时候加液用的,加完后烧死堵掉了。问题是不知道加的哪 ...

哈哈,应该是高纯度水,另外里面八成抽真空了。。。

网友:
里面的冷却剂,估计是一种特殊的烷烃,比如C5,C6。普通用的冷却剂的沸点都低于室温。

网友:
有可能是 一种导热系数比较好材料,我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看到山东有一家公司,主人公叫魏奇峰。应该和超导材料有关。

网友:
如果是散热用的,你淘宝上买个铜热管就知道了,里面是易挥发易液化的冷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