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斯特封旋转会发热吗?

楼主(2021-02-06):
谁用过给点建议,我现在想用这个,轴直径310mm 旋转速度1450转。我想知道旋转摩擦会产生多高的温度,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帮忙解惑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厂家这边的数据吧,我没用过,不过查了下资料说是有最大转速限制,可能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

网友B:
旋转什么鬼,根本接触不到好吗

网友C:
有摩擦发热是必然的,这东西的耐温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你把它当回转密封用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什么鬼,根本接触不到好吗

这个也是针对旋转密封设计的,先百度斯特封和格莱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摩擦发热是必然的,这东西的耐温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你把它当回转密封用不太合适。

不合适吗? 我只是不知道这个旋转会产生多少温度而已

网友(点评):
并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厂家这边的数据吧,我没用过,不过查了下资料说是有最大转速限制,可能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

我的转速超了   这个厂家给出的最大15M\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摩擦发热是必然的,这东西的耐温性还是不错的,关键是你把它当回转密封用不太合适。

你们一般轴旋转密封用的什么来密封   我这边设计位置不够了  其他组合密封用不来,这款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合适吗? 我只是不知道这个旋转会产生多少温度而已

我不需要绝对密封  只是封一些粉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一般轴旋转密封用的什么来密封   我这边设计位置不够了  其他组合密封用不来,这款比较合适。

有这种和斯特封一样的只是下面的密封唇稍有不同,用作回转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需要绝对密封  只是封一些粉尘

用油封

网友:
那么大的轴,转速还那么高,你的线速度很大了,问问专业人士吧,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和斯特封一样的只是下面的密封唇稍有不同,用作回转密封。

这种我有看到,这种更适合对吗?

楼主:
油封发热  也很厉害的,接触面要非常小  很难做的

网友:
只是封封粉尘的话建议用V型圈

网友:
手册上有防尘密封圈呀。

网友:
封往复运动多吧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封发热  也很厉害的,接触面要非常小  很难做的

用油封测试过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转速超了   这个厂家给出的最大15M\s

那就不能用,千万别抱侥幸心理,我以前就为这吃过亏,所以我现在特别重视这个数据上限

网友:
会有一些,建议增加降温的措施。

楼主:
油封 用过,尺寸很难把控   接触多了温度不是一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能用,千万别抱侥幸心理,我以前就为这吃过亏,所以我现在特别重视这个数据上限

网友D:
用过格莱圈,不过使用场景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格莱圈,不过使用场景不太一样

格莱圈孔用  不太适合我

网友(点评):
轴用,孔用都有。

网友:
作为动密封,转速还这么高,这种密封件不好用的概率很大

网友:
建议用防尘轴承直接代替这位置,就不用了密封了

网友:
加上耐高温的润滑脂,会好

网友:
高速的话胀圈密封了解一下,罗茨风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和斯特封一样的只是下面的密封唇稍有不同,用作回转密封。

正好我们也用过这两种密封圈,也有耐温和耐磨的问题。请问您说的是那种密封圈?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能否用非接触式密封,例如迷宫密封,你这个转速这么高,用迷宫密封方式,因为间隙小,高速旋转,在间隙中产生气流会导致空气压力很大,粉尘一般是不会进入的。

网友(2023-05-30):
斯特封轴向受力,不建议旋转,如需旋转,为什么不改安装机械密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