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SolidWorks2020,装配体里圆柱面显示一条线?

楼主(2021-02-06):
怎么回事,那位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
难道是显卡不支持了?

网友:
目前在用2020,你说的现象“肉测”是不存在的。你的估计是第三方格式转过来的。

网友:
proe  防止面公差大变形 所有的圆面都是两个面

网友:
这个是带边显示的效果。

网友:
显示的问题,我之前也碰到,后来让别人调了什么设置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2022-01-20):
我将那个性能里的那个增强的图形性能关了。然后重启软件就没有了。然后我又重新打勾了,又重启软件后,结果还是没有那条线。搞不懂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