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协同设计服务器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2-06):
想同一个部门在服务器设计3D2D,方便设计过程沟通和图纸审核,这种协同设计服务器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我们用一台电脑专门当做服务器,用solidworks的PDM做协同设计,对这台电脑好像也没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用哪个电脑问题不大,关键是上什么系统。

网友:
没啥要求吧   算便搞个协同软件就行  有要求的上SW的pdm

网友:
让软件供应商给提供方案

网友:
强烈建议 用服务器电脑。(哪怕他是二手的)
1.如果要数据安全建议做raid5
做raid5 需要 主板支持
那么主板是有要求的
2.硬盘容量得够
raid5需要最少3块硬盘,所以单块硬盘的容量 得大点
raid5 是 1T+2T+2T=1T
最终容量以最小硬盘容量为基准
3.CPU 最好用服务器级CPU  至强 E5 系列吧
4.内存好像没啥特殊要求
如果要说的话得带ECC效验
6.服务器网卡得是千兆级
然后跟他配合使用的 路由 交换机 包括网线 都要千兆级
数据传输必然不能卡顿
7.UPS不间断电源得搞上
万一停个电啥的,还有时间给服务器关关机
8.显卡
得看你要不要用服务器做 图形处理服务
如果用的话 那么专业级显卡得搞上
9.软件
服务器那么最好还是安装 服务器 SERVER系统
SQL是必须滴
异地灾备 如果有强力需求那就做一下 RMB可以解决的问题
00.想要做协同设计的话
最好还是求助一下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人家会给你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你自己摸索的话,终究是落了下乘

网友:
共享盘要设置后,否则后期就会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