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槽响声问题

楼主(2021-02-06):
大家新年好,我有块q345的厚板,120宽,现在沿着宽度方向铣个120长的槽子,我用17的高速钢双刃铣刀,吃刀量3mm,转速600,进给40~50mm每分钟,为什么每次侧面进刀时,一接触工件就感觉振动声音变大,就像拖拉机样,铣进去后很平稳,然后最后快要铣完时振动声音又出现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指点迷津,加工新人不胜感激。

网友:
夹持工件的刚性不足,还有就是刚进刀的时候因为吃刀量小,压不住刀,所以才会有噪音,可以增加夹持的刚性,吃刀量小一点,进给快一点来改善

网友A:
是不是双刃的缘故或减低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双刃的缘故或减低进给。

我也觉得,像这种非封闭的槽子,用三刃立铣刀再试试看。其实也就是侧面进刀振动问题。

网友:
进刀出刀的时候走刀要慢一些,然后圆弧切入圆弧切出。

网友:
以前干铝件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刀转速八千改成了六千就解决了。这种低速的倒是没见过

网友:
以前干过一段时间机加工,进给参数,顺铣还是逆铣,圆弧插补,顺指针还是逆时针,刚切削时刀具两侧持刀不均匀,震动正常,你还没见过毛坯料粗加工的时候,那声音更恐怖,一般只要工件加紧,吃刀量正常没事的。刀具较细,如果槽不深的话,不要伸出太长。放心干,见多了就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刃?

是的,今天测试了三刃立铣刀,情况明显改善变好

网友:
是不是刀钝了??有没有换新的铣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