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件两个问题:多个子焊件及自动序号的有序排列

楼主(2021-02-06):
场景描述:用SW做机床床体焊接件。如图目前约有70个单独板件。正在给床体加地脚板。地脚板是借用的别的机床的通用的多实体件,每套地脚板包含:如图中蓝色那个底板,及两边各有一个角撑板,共3个件组成。这个床体需10套地脚板。

想要达到的效果:
1.工程图焊件切割清单中,其它各种板材按照实际数量显示长高宽。而地脚板作为子焊件,在切割清单中作为一个件出现,数量为10。
2.自动零件序号排列有序。

目前的困难:
1.见图中切割清单项目72,这是我将地脚板插入后,将它作为一个子焊件后的显示。然后当我再次插入地脚板或阵列、镜像它时,出现了切割清单项目77和78(实际上也无法镜像时选中整套地脚板,只能依次选这3个板)。而我的目标是希望到切割清单项目72为止,数量为10。或者是说在工程图中达到这个效果。

2.零件较多,工程图自动零件序号时排列很乱,工人识图时不易找到对应件。但它提示:没有材料明细表无法按序排列,请教大侠如何解决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网友A:
做之前选项里的这两项取消选择,生成后可手动拖动归类。

网友:
手动去拖曳数模造型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之前选项里的这两项取消选择,生成后可手动拖动归类。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