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粗糙处理

楼主(2021-02-07):
请教各位机加工专家,平面状的工件要把表面粗糙度从0.5μ提高到0.9左右,不用化学腐蚀,不用喷砂,还有其它办法吗?基材是高铬钢。谢谢!

网友:
200目砂纸打一下

网友:
现在的手段太多了,抖音上很多视频

网友:
0.5到0.9是提高?

楼主:
是提高粗糙度,把光面打成毛面

楼主:
看到有朋友建议用砂纸打磨或者抛光处理,如果批量生产的话,考虑到一致性和效率,是否用机械抛光处理,配专门号数的砂纸来加工会比较好?

网友:
完了,我们做的产品粗糙度只有3.2μm

网友:
抛光处理

网友:
抛光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喷砂,光面变毛面

网友:
只适合抛光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