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视图有问题吗

楼主(2021-02-07):
俯视图有问题吗

三视图

三视图

网友A:
这不是第一视角,也不是第三视角,不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第一视角,也不是第三视角,这是向视图吗?

从上往下看

网友:
按你左视图,三角板是在前面的,你的俯视图实际是仰视图

网友:
有问题,你这第一第三视角混用了

网友:
侧视图第一视角,俯视图第三视角,这是硬伤。细节部分的投影画的很敷衍,可能零件形状略显复杂,画三视图有点难度,建议三维建模出工程图

网友:
俯视图右边的转了个角度。

网友:
反了,画成对称件了

网友:
你这个图是不是从数模直接出来的?

网友:
俯视图镜像一下

网友:
基本功 基本功 唉......

网友:
如果是建模后直接出的图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俯视图没问题的,一般软件投出来的都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