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马达

楼主(2021-02-07):
东方马达选型软件这里移动时间是单程还是双向来回时间?

网友:
应该是单程,开始启动加速过程,然后匀速运动,最后是减速停止。

网友:
这个肯定是单程的,回程时间跟出去时间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坐标最右都减速为零了,楼主还巴巴什么呢

网友:
你把这梯形画成三角更容易明白

网友:
单向; 加速--匀速--减速

网友:
时间速度坐标图,回程不是这么画的

网友:
应该是双向的来回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