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卷板机

楼主(2021-02-07):
圆筒直径1000,下料尺寸是2*π*500。
下的料两头不需要有多余的。
有这种卷板机吗?
我见过的卷板机都是两头要长一块,然后切掉。

--------------------------------------------------------
找到了,预弯功能的卷板机。

网友:
卷板机是一样的卷板机,你说的“卷板机都是两头要长一块,然后切掉。”是因为工艺需要这样做,原因是三辊卷板机必须要三辊共同作用才能卷,不留一道边卷不圆。

网友:
焊两个引导板,卷完打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工厂做压力容器时,那些铆工老师傅是这样做的,板料展开还是按照正常展开长度来做,板的两头用辊子压得比正常桶子半径要小,然后就正常滚圆至两端合并,焊接一下,之后继续在卷板机滚,这样出来的的尺寸是准的,桶子也是圆的。当然这个有一定经验在里面,两端压得角度和重要。

网友(点评):
薄板可以,厚板不行

网友(点评):
我们那时候是卷20个厚的板,直径差不多2米吧

网友:
要么用两辊卷圆机,要么就是预弯的,不高带预弯的还有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直边,而达不到真的圆。要么就是卷一圈多一点,不要刚好卷一圈。。。

网友:
切肯定是要切掉一些多余的料,因为买来的板件尺寸不可能刚刚好!

网友:
lz这种询价什么价位?

网友:
可以用四棍卷板机

网友(2024-08-10):
1.采用四辊卷板机可最大限度的减小直边,焊后复卷校圆,其实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
2.板两头进行预弯,然后卷圆,焊后复卷校圆。
3.板两头进行预弯,但是预弯的位置靠里,也就是故意留出一段直边,卷圆后对接点焊,整个圆筒截面成苹果状;也就是两边的直边很大很大,焊完后复卷校圆,可以达到很好的圆度。这个原理很简单。当两头的直边很小或者不大不小,焊完后复卷,两棍支撑不到直边部分;但是故意把这边预留的很大,两棍就能支撑到直边部分,然后就卷圆了。

网友:
楼主说得好,楼主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