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项目调试步骤

楼主(2021-02-07):
      很多电气新手在做完电气控制柜以及PLC程序等设计环节后,不清楚调试应如何开始?或者一些人因为不适当的调试方法导致了PLC烧毁等问题,那么设计完的电气系统应该如何调试?可依照以下七步。
一、按照图纸检查回路(不通电状态)

        一般PLC系统的图纸包含柜内图纸和柜外图纸两部分;柜内图纸指柜子内部的接线图;柜外图纸是所有接出电气柜的接线图。这一部分需要检查的是:

      1、图纸设计是否合理,包括各种元器件的容量等。
       2、根据图纸检查元器件是否严格按照图纸连接。

      在这一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检查电源:

1、确保回路没有短路。
2、确保强弱电没有混合到一起

      因为PLC电源为24V,一旦因为接线错误导致220V接进PLC里,很容易将PLC或者拓展模块烧毁。

二、检查PLC外部回路

       电源确认完毕后送电,测试输入输出点,这就是俗称的“打点”,测试IO点需要挨个测试,包括操作按钮,急停按钮,操作指示灯以及气缸及其限位开关等,具体方法是一人在现场侧操作按钮等,另一人在PLC测监控输入输出信号;对于大型系统应该建立测试表,即测试后做好标记。如果发现在施工过程中有接线错误的地方需要立即处理。

       这一步应该注意的是需要将程序备份后清空PLC里面的程序或者将程序禁用,避免因测试导致设备的动作。

三、检查机械结构并检查电机负载

      这一步需要检查机械结构是否紧固等等,电机类负载是否做好相应保护,避免因意外导致的事故,检查完毕后需要手动去测试设备运行,如正反转电机类,需要测试线路是否完好并带电试车,变频器类设置相应参数并进行电机优化,静态识别或者动态识别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特殊负载,比如说垂直类上下移动的负载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以免因控制不当导致测试事故。
四、调试手动模式/半自动模式和相关的逻辑关系

       IO点和负载侧都测试以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手动模式下的调试。这里的手动模式也可以叫做半自动模式,不是用手直接去按动电磁阀或接触器等,而是指通过按钮或者HMI的按钮等去驱动设备,是与自动状态对应的。

       手动模式的测试可以将自动模式按照人的意愿分解,方便测试程序。

这一环节最重要的是要测试安全功能,即在设备运行状态下测试急停,安全光栅等等的安全功能是否起到相应作用。

五、根据生产工艺进行联调

      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可进一步调试自动工作。这一环节是最重要的,需要根据生产工艺测试各种连锁,包括逻辑连锁,安全连锁等,而且要多测试几个工作循环,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

六、特殊逻辑关系调试

      PLC系统里除了逻辑控制,还有很多拓展出来的功能,比如说PID控制等,当这些逻辑调试基本完成后,可着手调试模拟量、脉冲量控制。

       最主要的是选定合适控制参数。一般讲,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要耐心调,参数也要作多种选择,再从中选出最优者。有的PLC,它的PID参数可通过自整定获得。但这个自整定过程,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的。

七、完成上述所有步骤的调试

       整个调试基本算是完成了,接下来就到了预生产的步骤了,预生产是生产前的工作检测,在该阶段可以配合生产进行一些特殊的测试,比如说生产节奏是否满足,带载情况下安全功能还能否起作用等等,一般连续生产一定时间后就可以交工了。

新手尤其需要注意电源,记得我在多年前调试第一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施工单位将大皮带的拉绳开关的220V触点和24V触点接错了(皮带的拉绳开关为安全装置,两组触点,一组为220V断开控制回路,另一组为24V进入PLC),导致烧毁了一个数字量输入模板,后来就长记性了,再调试的时候一定分清220V和24V,就再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大姐这个你懂一点皮毛,非强项
欢迎你发些机械设计经验贴

网友(点评):
大姐也是好心哈!

网友(点评):
嘿嘿!没事儿,我最近也在做一个PLC数据采集小单元,忘光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设计,画图多看多审核:接线组装工技能好些,责任心强些,是不可能有烧毁的情况的。

网友A:
PLC有DC24供电,也有AC110(220)供电。

安装中,有条件就给电线分色。比如:380 黑色,220(110)红色,24棕色、兰色。

控制线也将110及24 区分色。这样调试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有DC24供电,也有AC110(220)供电。

安装中,有条件就给电线分色。比如:380 黑色,220(110)红色,2 ...

24棕色、兰色~~~~~~~这说的是24VDC吗,大侠骗我读书少?

网友(点评):
偶有个马甲,叫侃大山。就是随便侃,说错了您也别介意哈! 用棕色表示+24V ,兰色表示 -24V,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棕色,蓝色一般代表火零,直流一般红黑;个人看法,欢迎指教

网友:
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