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冲头疑问

楼主(2021-02-07):
请教下大家,图中是SKD11材料,热处理56的冲头,用手压机上给0.1和0.15mm壁厚的不锈钢产品进行整形,发现头部位置很容易出现磨损和毛刺。是不是冲头的材质不适合冲不锈钢呢?

网友A:
冲不锈钢的冲模材料用ASP60特别合适,ASP60适合用于需要同时满足极高耐磨损性和抗压强度的冷作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不锈钢的冲模材料用ASP60特别合适,ASP60适合用于需要同时满足极高耐磨损性和抗压强度的冷作模具。

年后才看到帖子,这个ASP60貌似挺贵,SKH51可以替代吗

网友(2021-04-09):
冲车用铝板什么样的材料比较好(3.2mm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