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传动的电机扭矩计算

楼主(2021-02-07):
同志们,探讨一下,为什么皮带传动电机扭矩计算的时候,F=μmg。初始的皮带之间的拉力呢?为什么不考虑?
再补充一句,普通电机输送带传动,两侧滚筒的重量对于普通电机的选型又有什么影响呢。普通电机也没有转动惯量的参数,滚筒的重量影响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实际用的时候,就算没有负载,皮带张紧力太大了,也转不起来呢。

皮带张紧力大转不起来是影响惯量,就想象张紧力无限大的话,就相当于与一个滑轮下面吊了两个质量很大且大小相同的两个重物,惯量特别大,启动困难。跟扭矩没啥关系。

网友(点评):
怎么会没关系呢?只是有的时候小才忽略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滚筒的惯量问题,单独电机带动滚筒旋转需要根据惯量求启动扭矩,而到了皮带传动,这一部分计算就被忽 ...

这个滚筒惯量相对较小才会忽略吧,惯量大还是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摩擦力与皮带拉力平衡,皮带拉力产生的扭矩与电机扭矩平衡。

楼主:
再补充一句,普通电机输送带传动,两侧滚筒的重量对于普通电机的选型又有什么影响呢。普通电机也没有转动惯量的参数,滚筒的重量影响什么呢?

网友:
你说的是皮带之间的张紧力吧,选轴承的时候要考虑这个和负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句,普通电机输送带传动,两侧滚筒的重量对于普通电机的选型又有什么影响呢。普通电机也没有转动惯 ...

M=Jα,这个启动扭矩,J就是你说的转动惯量,与滚筒的质量有关系。如果还不懂的话,这个方面的知识在《大学物理》中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明确作用点!
皮带拉力作用点,简化到垂直于电机轴线方向,作用线距离轴线距离为0,所以在电机轴上产生的扭矩为0;
这就是为啥不需要考虑皮带张力的原因。

滚筒的重量,影响系统转动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Jα,这个启动扭矩,J就是你说的转动惯量,与滚筒的质量有关系。如果还不懂的话,这个方面的知识在《大 ...

这个我肯定知道,单独滚筒旋转,就需要算这个启动扭矩,但是算皮带传动的时候,就不算这个了,我想问的是这个,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明确作用点!
皮带拉力作用点,简化到垂直于电机轴线方向,作用线距离 ...

但是为什么,实际用的时候,就算没有负载,皮带张紧力太大了,也转不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明确作用点!
皮带拉力作用点,简化到垂直于电机轴线方向,作用线距离 ...

还有滚筒的惯量问题,单独电机带动滚筒旋转需要根据惯量求启动扭矩,而到了皮带传动,这一部分计算就被忽略掉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
例子

仔细看看这个例子,都是计算了的,别人不计算是觉得小就忽略了

仔细看看这个例子,都是计算了的,别人不计算是觉得小就忽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肯定知道,单独滚筒旋转,就需要算这个启动扭矩,但是算皮带传动的时候,就不算这个了,我想问的是 ...

匀速转动就没有角加速度了,当然就没有启动扭矩了。

网友(点评):
匀速运动与启动是二种不同的运动状态啊,哪能混为一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滚筒惯量相对较小才会忽略吧,惯量大还是要考虑进去的。

确实如此!

网友:
初始皮带之间的拉力在后期应用过程中会逐渐减小,降低传动的效率,而且还需要额外的增加防松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张紧力大转不起来是影响惯量,就想象张紧力无限大的话,就相当于与一个滑轮下面吊了两个质量很大且大 ...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皮带传动计算惯量的时候,也没有计算这个拉力的惯量。忽略掉了?

楼主(2021-05-19):
兄弟你不懂就不要班门弄斧了,我问的是中大的普通的调速电机,你弄个步进电机的在这里搞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不懂就不要班门弄斧了,我问的是中大的普通的调速电机,你弄个步进电机的在这里搞啥。。

跟用什么电机有啥关系,重要是是计算过程,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用什么电机有啥关系,重要是是计算过程,哎。

越说越业余了,选步进跟选普通电机一样计算嘛,兄弟,你好好学学再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说越业余了,选步进跟选普通电机一样计算嘛,兄弟,你好好学学再来吧。

无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