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起铜绿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1-02-07):
低压电控柜进线的冷压端子,之前房间潮湿,现在潮湿问题解决了。我自己考虑的是,假如能用清洗剂处理最好。最麻烦的是剪了重新压端子。有几个困惑:1、这种空开进线上端起铜绿,我查网络资料说会发热量大。看这里端子敞开的,也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2、各位前辈有遇到的吗?一般是如何处理铜绿的。像细线,剪了重新做很方便。
3、网上售卖的铜清洗液,各位用过吗?

网友A:
除去热缩管,看电线根部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重新压铜鼻子。

不建议清洗,全部拆开,铜鼻子打磨抛光。螺丝及转接头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去热缩管,看电线根部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重新压铜鼻子。

不建议清洗,全部拆开,铜鼻子打磨抛光。螺 ...

感谢回复    电线根部的检查,确实提醒到我了。  为什么不建议清洗呢?是怕对铜鼻子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电线根部的检查,确实提醒到我了。  为什么不建议清洗呢?是怕对铜鼻子有什么影响吗?

电子电器相关的清洗,有一定的要求。除了清洗溶剂的选择,还有处理工艺方法,还有执行操作的可控。

说到底,怕工人素质不够,带来麻烦。所以,还不如来个保险的方式,明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电器相关的清洗,有一定的要求。除了清洗溶剂的选择,还有处理工艺方法,还有执行操作的可控。

说 ...

好的 感谢回复  我理解是化学品可能是精准度不好把握

网友:
铜在湿度比较大的空气中与空气中的水,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生成铜绿,这样会影响导电性。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2-07 22:57铜在湿度比较大的空气中与空气中的水,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生成铜绿,这样会影响导电性。
非接触面,不影响导电性能!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KST健和兴,他们家是专业做线鼻子的,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个人感觉,如果只是为了解决连接后表面起铜绿的话,可以在拧完螺钉后涂保护剂或者选择更好镀层的铜鼻子。

网友:
只要压紧的面没问题,其实不用管

网友:
1.煤油,牙粉除锈法:先用布蘸煤油擦一遍,然后再用牙粉擦拭,铜锈即可除去。
2.食醋去绣法:铜质器具上的绿色铜锈,可用布浸食醋,再加适量的盐或墨鱼骨粉拭擦,即可除去。
3.海盐除锈法:如果铜质器具上的锈蚀很严重,可把海盐放在熔化的蜡中化开,用这种溶液擦拭,可消除铜锈。

网友:
就像楼上大侠说的,先看线芯有没有问题。清洗是很吃工人手艺的,要么自己手稳的,自己上;要么干脆推翻了重新来。

网友B:
听我的,2年后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我的,2年后再弄。

这看样子前辈有经验啊   是不是处理了 又会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