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冲头的疑问

楼主(2021-02-07):
请教下大家,图中是SKD11材料,热处理56的冲头,用手压机上给0.1和0.15mm壁厚的不锈钢产品进行整形,发现头部位置很容易出现磨损和毛刺。是不是冲头的材质不适合冲不锈钢呢?

网友:
冲头表面粗糙度不好

网友:
是不是冲头的硬度比不锈钢低?

网友:
主要是被冲的那个材料太“绵”。。。。

楼主:
冲头是SKD11材料,热处理56° ,冲的材料是不锈钢

网友:
56?偏低了,实际可能还要低

网友A:
冲头材料建议采用SKH51,高速钢,淬火硬度可以58-62,比较锋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冲头材料建议采用SKH51,高速钢,淬火硬度可以58-62,比较锋利

不锈钢材料,由于比较韧性,冲头材料和热处理的选择还是有点讲究的

网友B:
建议更换材质,冲头尺寸过小,刚度和韧性就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材质,冲头尺寸过小,刚度和韧性就比较低!

新年好,过完年上班才看贴,skd11是专门模具冲头材料,还能用其他什么材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材料,由于比较韧性,冲头材料和热处理的选择还是有点讲究的

用的经验材料SKD11,冲压不锈钢冲头变上就豁角了

网友:
楼主好:
      是否凹凸模间隙问题?0.1和0.15的料实际厚度多少,对中间品的壁厚能不能测一下。
      一般SKD11不会这种情形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经验材料SKD11,冲压不锈钢冲头变上就豁角了

可能需要涂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