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与节流阀的调节原理均是调节开口开度,为什么一个实现的是调压一个实现的是调速

楼主(2021-02-07):
各位社友,提前祝大家牛年吉祥!如题,有个问题困扰了小弟很久,减压阀与节流阀的调节原理均是调节开口开度,为什么一个实现的是调压一个实现的是节流?换句话说就是,减压阀会影响系统流量,节流阀会影响系统的压力吗?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1.简单说就是减压阀以调压为主要目的,节流阀以节流为主要目的,这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决定的。
2.压力,流量是个互相影响的量,减压阀会影响系统流量,节流阀会影响系统的压力。

网友(点评):
一个是因为和弹簧力对等,一个是因为定值Δp x A的缘故。基础扎实就不会乱了。

网友B:
找找液压传动原理教材,把这种不同的控制阀的原理仔细研读几遍,慢慢体会两者的区别。
减压阀虽然是控制课流量,但是压力输出是与控制阀内部的弹簧建立压力平衡的结果,你再看看节流阀的控制原理。

网友C:
节流阀只是单纯的调节阀的开口大小,减压阀实际是调节弹簧压缩量,改变压差实现调速。节流阀流量受负载压力影响,减压阀理论上不受负载压力影响。

网友D:
调速阀,是在节流阀节流原理的基础上,又在阀门内部结构上增设了一套压力补偿装置,改善的节流后压力损失大的现象,使节流后流体的压力基本上等同于节流前的压力,并且减少流体的发热。

网友E:
减压阀是通过压缩弹簧来实现压力调节的。

所有阀(甚至接头、胶管)都对压力和流量有影响。也就是液压入门里提到的局部压损和沿程压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简单说就是减压阀以调压为主要目的,节流阀以节流为主要目的,这是它们的内部结构决定的。
2.压力,流量 ...

嗯嗯。个人也是在努力的向这个方向理解。感谢社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液压传动原理教材,把这种不同的控制阀的原理仔细研读几遍,慢慢体会两者的区别。
减压阀虽然是控制课 ...

嗯。正在努力的去理解,可能还是不够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流阀只是单纯的调节阀的开口大小,减压阀实际是调节弹簧压缩量,改变压差实现调速。节流阀流量受负载压力 ...

感谢社友解答,但是还有个问题不太理解,就是最后那句减压阀若是负载增加弹簧压缩量增大,那么开口便会自动减小,那么为什么还能不影响流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速阀,是在节流阀节流原理的基础上,又在阀门内部结构上增设了一套压力补偿装置,改善的节流后压力损失大 ...

嗯嗯,明白,但我想问单纯的节流阀与减压阀的工作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压阀是通过压缩弹簧来实现压力调节的。

所有阀(甚至接头、胶管)都对压力和流量有影响。也就是液压入 ...

嗯嗯,就是像一楼说的,最终的目的不同而已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社友解答,但是还有个问题不太理解,就是最后那句减压阀若是负载增加弹簧压缩量增大,那么开口便会自 ...

了解下压力补偿阀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楼主(2021-03-11):
引用 网友C:
了解下压力补偿阀工作原理就明白了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2022-03-24):
减压阀是常开的,压力超过一定值才会稳定到设定值。节流阀是通过增加背压,改变溢流量

网友(2022-09-16):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2023-04-11):
          节流阀是改变开口大小。减压阀带反馈!从工作原理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