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计算

楼主(2021-02-08):
请教各位大神图片里面的伺服电机选型的相关参数怎么计算(如惯量、扭矩、功率),减速比1:10。

网友:
负载50kg
速度1.5m/s
同步带轮直径80mm
加减速时间0.2s
导轨摩擦系数0.1
减速机减速比10
加速度1.5/0.2=7.5
同步带需要提供的拉力50*9.8*0.1+50*7.5=424
减速机输出扭矩424*0.04=16.96
电机扭矩≥16.96/10/0.95=1.78   0.95为减速机效率
电机转速1.5*60*10/3.14/0.08=3582      超日系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了,莫慌,继续往下看。
干货来了:
依照扭矩选用 750w电机:(以松下为例)MSME082   转矩:2.4    转速:3000/6000  转子惯量:0.87/10000 kg*m*m
核算惯量:
负载折算到驱动轴的惯量I11/4*50*0.08*0.08=0.08
电机转子折算到驱动轴的惯量 I20.87/10000*10*10=0.0087
负载惯量比i=I1/I20.08/0.0087=9.1>5      对加减速时间短,加速度大的,建议负载惯量比小于5 此电机不能满足需求.
计算到这里,初选电机不合适,怎么办?处理办法:再往上选一个等级 选MSME102   1kw的电机 ,重新核算惯量比。实际超额定转速运行,依据转速-扭矩曲线,也能满足加减速。

网友:
按总负载50KG算,带轮直径80无法满足速度要求,至少100mm,1KW带10减速的就可以了,惯量足够,

网友A:
图片不知道怎么删除,有点乱,大家凑活看吧,有错的地方,请多多指点,相互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知道怎么删除,有点乱,大家凑活看吧,有错的地方,请多多指点,相互交流。

这位大神实在用心写了,个人建议速度限制在3000以下,虽然最高速是6000,但这只能作为瞬间使用,长期超速使用,驱动器很容易报警,以上是个人经验,不代表全是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神实在用心写了,个人建议速度限制在3000以下,虽然最高速是6000,但这只能作为瞬间使用,长期超速 ...

没问题的,超额定转速,扭矩会下降,但是只要能支撑起加减速就没问题的,这一点经过实际应用过的。

网友C:
|风之鲲发表于 02-09 21:03
没问题的,超额定转速,扭矩会下降,但是只要能支撑起加减速就没问题的,这一点经过实际应用过的。

计算还是用额定功率的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算还是用额定功率的好吧。

功率是不可能超的,只是超额定转速运行

网友:
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表格,带入数据后自动计算结果!

网友:
要是负载重心是垂直在线轨上,水平使用,负载50KG,750W伺服电机就足够了,但是这个图上悬臂那么长,重心那么远,这样用,会憋住线轨,摩擦系数会大,750W估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