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孔键槽深度怎么测量相对准确?

楼主(2021-02-08):
如附件所示,键槽深度测量。
大端锥度键槽深度测量如果用卡尺直接卡,由于锥度影响,无法卡到,测量误差较大,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使测量误差变小?
另外由于工艺要求,孔口需要倒角,这样的话测量就更加困难。
产品不是大批量产品,只有几个到十几个,且内孔锥度尺寸都不尽相同,所以做检具可能费用上面过不去?
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量槽底到外圆的剩余厚度,重点是要定位好键槽宽的中心

网友B:
可以使用锥度验棒,抹上张丹,看看接触面积,基本上使用锥面,都是看两个面配合的精度,不是太在意孔口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槽底到外圆的剩余厚度,重点是要定位好键槽宽的中心

你好,谢谢你的思路,但是由于产品外表面是热镀锌处理,热镀锌的膜厚无法准确控制,所以测量外圆剩余厚度无法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锥度验棒,抹上张丹,看看接触面积,基本上使用锥面,都是看两个面配合的精度,不是太在意孔口的大 ...

我是需要测量锥面到键槽底部的深度,锥面确实可以用锥度芯棒抹红丹粉来看接触面积检验锥度是否OK,但是键槽深度没办法量!

网友:
为啥不直接标注锥度,基准应该以外圆150比较好吧,槽深不应该是标到中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测量锥面到键槽底部的深度,锥面确实可以用锥度芯棒抹红丹粉来看接触面积检验锥度是否OK,但是键 ...

键槽深度确实不太好量啊,可以试着做个量块什么的,间接测量一下

网友:
有那种检测基准块,可以直接拿来靠用!

网友:
1,CMM
2,检具
检具的话,成本也不高,功能性即可,做锥度棒,锥度棒锥面做一个槽面,把尺寸转到槽面,转为检测锥度棒槽面对键槽面的距离,塞板即可

网友(2022-06-20):
百分表可以直接测量

网友(2022-10-04):
专用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