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圆钢可以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21-02-08):
大神见笑了,小弟没学过这方面知识,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明白到底用哪个公式。
还请诸位大神给个公式吧,谢谢。

补充内容 (2021-2-9 08:06):
请参考4楼的图。

网友A:
你说的是强度问题(断裂)还是刚度问题(变形)?

网友:
承受不住多少

楼主:
一个圆盘600RPM旋转,半径130。离心力5.13kN
那个φ30的圆钢会不会断呢?请赐教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强度问题(断裂)还是刚度问题(变形)?

请看下4楼的图。

网友B:
小弟最近在自己捣鼓学习应力分析,应该不会断,就是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期待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一直转下去?还是频繁启停?前者可以用静载荷校验,后者要用交变载荷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最近在自己捣鼓学习应力分析,应该不会断,就是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期待有大佬出来指点一下

简单的分析取代大部分计算和实验这是趋势。

网友:
这个画出力矩计算公式后,再导入公式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