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厚的板攻M8的螺纹?

楼主(2021-02-08):
设计了一台输送机,链板输送机。侧面有些护栏支架。
支架是用螺栓固定在侧梁上的,侧梁是钣金折弯。Q235冷轧板。3个厚。
有安装工程师提建议,侧梁直接开M8的螺纹孔,这样装起来比较方便。

虽然护栏支架受的力量不大,但是对3个厚的板开M8的螺纹孔,仍然有些担心。

问社区里的大侠,有这样干过的吗?
为什么不能这样干?

当然可能会有人嘲笑我,老工程师了,怎么这个还有什么疑问吗?M8的螺距是1.5,3个厚的板是两圈,或者可能3个厚都不到。
但是护栏支架也没有多大的受力。螺纹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大于一圈应该就能起到自锁的作用。理论上讲是可以的。
但是攻丝的时候会不会大力出奇迹破坏了螺纹?拧紧的时候电动扳手一打,会不会螺纹滑扣?

网友A:
让出来一点空间装个螺母

网友:
3mm还是太薄了,如果要打螺纹孔,可以用M3 M4或M5的螺钉也会好点,M8太大了

网友:
可以焊接一个六角螺母在上面。一般3个厚的板装M4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大就要焊螺母了。

网友:
还是用压铆螺母吧

网友:
3mm厚度,看看有几个螺距?没3-5个螺距,就不可靠。

网友B:
纠正一点,M8牙距1.25,3mm厚度2个牙多一点,行不行全靠攻牙的水平了
板两侧各加一个螺母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正一点,M8牙距1.25,3mm厚度2个牙多一点,行不行全靠攻牙的水平了
板两侧各加一个螺母靠谱点

多谢

网友:
上螺母吧,3个的板子,一般也就2.8,狠一点的只有2.6……去掉螺纹的前后导向,只有1扣

网友(点评):
2.5

网友C:
输送机侧板可以用马车螺丝,这样安装的只需锁螺母就ok

网友:
既然一开始可以用螺栓,那就有位置焊接螺母了

网友:
3个厚的板材如果不放心使用的话,可以在后面焊一个螺帽,保证能拧住

网友:
M6的肯定可以,M8的可能也可以。是我的话就让他们做M6。

网友(点评):
M6的容易拆不下来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背面增加一个凸焊螺母。不然电动扳手一敲,滑扣无疑。

网友:
焊螺母的一看就没做过输送机,这种情况都是背面锁螺母或者做个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送机侧板可以用马车螺丝,这样安装的只需锁螺母就ok

马车螺丝是啥样的。头一次听说

网友:
用M6的或者M5的吧

网友:
3个厚的不锈钢板绝对可以。最近搞灌装机,经常都是薄不锈钢板上攻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出来一点空间装个螺母

正解!

网友:
这个不有粗牙细牙之分么?

网友:
这么薄的板我们都是配焊螺母

网友:
热熔钻头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一般没有,另外很多地方施工也不方便

网友:
焊接一个螺母

网友:
普通轻载的直接攻牙足够。

网友:
我见到一个老工程师也用过,不过是在2.5的方管上。3的话,不太受力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别用钻咀打孔,薄板摩擦钻孔,攻丝就足够了

网友:
想办法弄螺母吧,拉铆、焊接都行啊

网友:
23楼正解,用热熔钻打孔做M8攻丝没问题。

网友:
我出个馊主意:把板冲破,形成边,再攻丝,应该可以。
我的意思,不知道有人听懂没?

网友(点评):
那叫翻包,再攻丝,钣金上经常用到,3个厚,成本可能比较高,不如点焊焊接螺母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M8的螺距是1.25,有两个完整牙的,只要安装的时候螺钉长度适当长点就可以了

网友:
按23#的,热熔钻。
手上正好有个展会拿的样品。2mm壁厚的方管,热熔钻钻底孔,M8攻丝,数了下,有5牙了,就是两侧都会有翻边。

网友:
热熔钻又叫热钻(flowdrill),其改变了传统钻孔紧固工序的工艺,使得以往加工过程中的难题——薄板薄管的攻牙紧固几秒钟就可以轻松解决。此项工艺用以取代钻孔,取代焊接螺母,取代压铆螺母。

网友:
也能拧……啊紧,但是拧的力量要把握好,还有,底孔要小一点,当自攻丝的来用,反正受力不大。
话说回来,受力不大,为什么要用M8的涅?

网友:
直接攻丝不行的。看了上面的回答又学到不少

网友:
反面有空间的话热熔钻打个底孔,做拉伸  这样可以加长螺纹有效距离

网友:
3个的板子,用M8的螺纹孔,可以的;注意负载大小就可以了; 也可以根据情况换成M6的比较好;

我曾经固执的认为不行,后来车间一批批都是这样做的,在柜子上按装各种模块;

网友(点评):
偷奸耍滑,好多椅子柜子都这样搞的,过不了几年全散架了。

网友:
要加螺母,看是否经常拆卸,焊接螺母比压铆螺母耐用一点

网友:
采用拉铆螺母。BAIDU一下,就明白。

网友:
这就是个孔啊,用螺栓螺母固定吧

网友:
你算下载荷,一般情况问题不大
问题在与板厚是否足3mm,
是否螺纹做了倒角
如果真有2颗牙就没问题,问题是没2颗牙
另外你螺距说错了

网友:
有空间么焊螺母或者压铆拉铆螺母都行,没空间也可以用,反正我用在装护板上也没什么事,不受力的可以用!

网友:
这个厚度,这个螺纹的螺距怕是扛不住呀!

网友:
攻M6的肯定没问题,有四个螺丝孔站一个都没问题。

网友:
拉铆螺母正解

网友:
Q235冷轧板本身硬度不够,攻牙太少的话后期螺丝拆装容易滑丝.

网友:
焊螺母吧

网友:
如果受力状况不恶劣,是可以的,我就这么干过。但螺钉不要太硬,免得弄坏螺纹。

网友:
结构允许的话反面直接焊个螺母就行

网友:
背面焊上螺母更可靠。

网友:
估计没啥用,太薄了

网友:
|王恒恒swug发表于 02-09 05:36
马车螺丝是啥样的。头一次听说

网上搜下马车螺丝,挺好用的